联想昭阳E49A不开机

楼主(2016-06-24):
此机拿 来的时候.有一个很怪的现像就是.直接按开关没反应..按联想专用的一键还原可以正常开机还能显示..不过几秒后就断电了.电路图可以看出..这个主反的3V5V是按下开关后才会有的..此时不开机是..电源芯片TPS51225有点小烫.

主板拆开.测试发现.:

KBC_PWRBTN# 只有1.5V—1.32V 之间

开始以为是EC芯片有问题..换了一片结果可以按开关..正常显示了..试机很多次也正常了..开关脚的电压都对了.. 3V电压.

没有用几天结果..老问题又出现了..

说明换了EC不是EC的事..再找别的路..发现这个KBC_PWRBTN#这个电压始终不对..而这个电压来自

断开R2735电阻  电压也是一样的1.V..这时问题比较明显了看来是分压电压没出来..3D3V_AUX_S5  3.3V是标准的..直接将R2734先换一个.电压就都正常了..

说的是有新功能.居然..发个贴子还是这样麻烦..传图片还是不得行..不知道为何..

网友:
居然搜不到自己的这一贴.真怪

网友:
是分压的电阻坏了么

网友:
电阻坏吗对不

网友:
测试电阻是对的..就是不分压..直接换了一个上分压10K电阻..

网友:
现在积分好贵,在楼主这里混1分,还请楼主见谅。

网友:
这种应该故障可以秒杀,ec的kbc_pwrbtn#到开关就二个分压电阻一个电容,故障好锁定

网友:
补:此机就是这个信号不对..是KBC_PWRBTN_EC# 这条信号漏电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板子这条线出问题了..最后是将这条线全部断开.做空..其它元件自己改到空处..

网友:
KBC_PWRBTN#这个信号上次有个E431键盘进水腐蚀大片导致这个没出来,屏幕时亮时暗的

网友:
电阻坏的很少吧

网友:
昭阳这种板子,感觉做工不太好,之前就碰到过断线的。

网友:
电阻坏的几率很小!楼主够细心啊

网友:
分压电阻也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图纸发一个

网友:
遇到一台没有CPU供电的,需要看下图纸,谢谢

网友:
可以,挺细心的,,,学习啦

网友:
是上拉电阻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