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s248显示器变色发绿,设置菜单正常,【已修复】,谢谢!

楼主(2016-06-24):
VGA HDMI接口都发绿,个别显示模式不能显示。设置菜单显示颜色正常的,只要是拔电开机就红绿屏蓝三色跳,关机再开正常进入待机界面。排除显卡和连接线问题。mcu加焊无效,修过的帮忙看下哪里的故障,谢谢各位!

网友:
刷一下驱动板的程序试试。

网友:
打接口红绿蓝 对地值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不行了就刷程序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程序问题

网友A:
清空24C08然后用测试软件看下红绿蓝有无缺色

网友:
颜色不正的   一般是三基色信号的问题    测一下红绿蓝的对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空24C08然后用测试软件看下红绿蓝有无缺色

第一时间回帖,24c16清空就好了,感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时间回帖,24c16清空就好了,感谢版主!

这种24C08什么的很容易出这种问题,上次有台机器用什么都正常,就是用WORD的时候表格没有横条还是竖条

网友:
感谢大家回复,已修复。清空24c16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