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好几款30PIN 小接口屏无背光

楼主(2016-06-24):
碰到几款联想30PIN小接口屏无背光,都是一电容短路 烧了保险。 结果更换后都是没升压出来。
不知有没同僚修到过。 屏都是B140XTN0
无背光

网友:
电路简单啊,就一个芯片控制的,换了就行了,一个个的换也就30个元器件,

网友:
芯片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