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3SV 键盘连键 IT8572E

楼主(2016-06-24):
          如题   机器被人修过   初始问题也是连键  上家没修好  动的不大 就弄了EC  问题没解决
                接手后粗略量了下条件 换了新EC  刷了bios  换了bios芯片  键盘接口也拆了 还是连键(................这个点连.)不管PE bios设置 系统里都是这个点连键  而且不插键盘也是一样连键  键盘接口每个脚都量了和EC 是通的  而且阻值都有500多   没法了  上论坛求大师指导

网友:
看看,刷键盘值

网友:
你这说的是啥意思啊   不懂啊

网友:
修过这样的问题  两次都是换键盘排座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