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300PM电源无5VSB电压

楼主(2016-06-24):
此电源为UC3843+TNY277组合,插电5VSB为1.1V左右,431,分压电阻,光偶全部换过,恢复二极管测试OK,3843也换过,就TNY277手上没有,现在用表笔碰下277的第一脚,5VSB就出来了,出来后,短接绿线,可以正常开机,风扇转,各电压全部正常,1脚为EN脚,但断电重新在插,还是没有5VSB,重新碰下又有,我想问下各位大侠,这个是IC本身的问题,还是外围零件的问题,IC没的换,所以别说先换个IC试试,有的话我肯定换一个试了,外围零件我看了下,1脚接了个105电阻到2脚,一个稳压二极管,一个电阻,还到下面第一个光偶,检查都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16-6-25 18:37):

谢谢各位的解答,总算是找到问题了,按照设计原理,应该是一查上电就应该有5V电压的,为什么这个没有5V,那应该问题是出在副电源上,副电源的次级电路5VSB,光偶,全部检查过,也更换过,次级这边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换了TNY277就会好。

网友:
看来还是得找IC代换才行

网友A:
查一下光耦输入信号是否正常,有没有起到作用,如果光耦输出信号有变化,那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光耦输入信号是否正常,有没有起到作用,如果光耦输出信号有变化,那就是芯片坏了

怎样查光偶信号变化,因为光偶第4脚接在IC第1脚上,一点就正常了,根本没法查,1-2脚没5VSB的时候2个脚都是1V多,正常的时候一个脚5V,一个4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样查光偶信号变化,因为光偶第4脚接在IC第1脚上,一点就正常了,根本没法查,1-2脚没5VSB的时候2个脚都 ...

光耦的二脚一般不都是接一个分流稳压器么,2.5v居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的二脚一般不都是接一个分流稳压器么,2.5v居多啊

就是431啊,431换过了,431没问题,1-2脚这边我估计应该没问题,问题可能出在3.4脚这边,如果不点IC的一脚,光偶1-2脚是没变化的

网友A:
照你说的,启动后各个电压都正常,那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芯片上,而是在待机电路

网友A:
而且应该就是3-4脚之间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
查一下次级线圈两端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且应该就是3-4脚之间没有信号输出

这个277芯片1脚是EN脚,但是这个开启信号怎么产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EN脚有问题,

网友A:
次级线圈的滤波电容查了没

网友:
应该是欠压了吧     从你点一下就能正常工作,以及可以正常开启判断,芯片本身是没问题的,问题还是在反馈电路,尤其你说的光耦电压感觉不太对,5vsb是上电就出来的,说明1-2脚应该是一直在工作,猜测是次级线圈到431之间有漏电

网友A:
你想办法给光耦1脚一个高电压,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277芯片1脚是EN脚,但是这个开启信号怎么产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EN脚有问题,

建议楼主待换一下2脚外围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办法给光耦1脚一个高电压,看看什么情况

这个有3个光偶,这种电路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待换一下2脚外围的电容............

你说的是IC 277的2脚外围电容吗,为什么换2脚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次级线圈的滤波电容查了没

次级线圈,正常与不正常的时候都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待换一下2脚外围的电容............

277的2脚,你的资料上说很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次级线圈,正常与不正常的时候都是没有电压的

有中心抽头的吧~~~

网友:
+5vsb是自激触发的,中间不需要芯片辅助吧      没见过有芯片参与待机电压输出的,问题肯定是出在pwm电路上,也就是为啥光耦没启动,查的应该是光耦两端电路,一路到次级线圈,一路到辅助电源开关管

网友:
不信的话,你可以点击1脚以后停顿1个小时,看看能否启动电源;如果不能,把次级线圈上电容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你说的,启动后各个电压都正常,那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芯片上,而是在待机电路

感觉也是 TNY277 各个脚位 EN启动脚跑线
打下 TNY277 各脚对地看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中心抽头的吧~~~

谢谢你的一路解答,总算是找到问题了,按照设计原理和你的思路,应该是一查上电就应该有5V电压的,为什么这个没有5V,那应该问题是出在副电源上,副电源的次级电路5VSB,光偶,全部检查过,也更换过,次级这边的电容全部换过的,431,光偶都换过一遍。那应该就不在次级电路这边了,因为一点IC的第一脚就有电压,查了第一脚外接的几个零件,经过第一脚有个电阻接到副变压器初级,测量此电阻开路,换上3M的电阻,5VSB出来了,谢谢你

网友:
这个算不算是芯片参与开机,这个电阻过去的是电压,还是反馈回来的开启信号,这个芯片2脚是要从启动电阻那里供电的,如果没有供电是没有5VSB的,这个在论坛另一个帖子有,那就应该说芯片损坏也可能照成没有5VSB,如果照这样说的话,这个芯片应该是参用5VSB电压的输出的

网友A:
哈   我也加深印象了,如果有图纸就好了,芯片参与待机的情况我还没遇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   我也加深印象了,如果有图纸就好了,芯片参与待机的情况我还没遇到

差不多原理的图,论坛的,但是这个不是277芯片组

网友D:
修电源有时很简单,没有+5vsb首先想到的就是启动电阻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修电源有时很简单,没有+5vsb首先想到的就是启动电阻问题。

这个不是启动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原理的图,论坛的,但是这个不是277芯片组

哈   幸亏我提前不知道还有芯片参与待机的情况,不然肯定不敢这么坚持了

网友:
芯片7脚到三极管开路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启动电阻吧,

以前这个电阻是几百K,现在涨到4,5M。

网友:
群主给点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