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惠普V3000纽扣电池针脚插哪个?

楼主(2016-06-24):
惠普V3000纽扣电池针脚插哪个?如图:
惠普

网友:
量一下阻值啊

网友:
3.3v脚接红线 地线接黑线

网友:
有一个地 亮一下

网友:
打一下值解决

网友:
万用表测量负极也就是地 其它的你想下自己拆的时候是那一根

网友:
你要是我徒弟 我得骂你,你不会测一个地线啊

网友:
量下不OK了吗?

网友:
楼住不是干维修的吧、

网友:
小小白一个????

网友:
没图纸?不会量一下?这简单不要问啊。

网友:
不是维修的就别搞

网友:
唉,你用表量一下也能知道怎么接呀,,,

网友:
万用表测下

网友:
维修家电的么·?·这个看主板上的标识就好了·我们技术员·看一眼就知道是那个位置

网友:
晕,楼主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旁边的两个孔

网友:
用表笔量

网友:
这个也要发帖啊,是不是没有分了!

网友:
量一下阻止就知道怎么接了,楼主一定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来问啊!

网友:
用万用表打一下,红的供电,黑的接地

网友:
这个问题还要问啊

网友:
一般是接两边两个   量地接黑

网友:
这种帖好像还是第一个吧,

网友:
我擦。。这什么问题。。你打一下那个对地不就完了。。

网友:
找个图片看下 便知 ……

网友:
3孔的接外面两个孔,中间不用,找下哪个脚是地,黑的接地,红的接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