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退化了?电路图那些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6-24):
       好郁闷啊,有个技嘉B75板的CPU供电修不出来。不敢放U,怕烧U。
看到图中 FOR RMA 是什么意思?
“DQ19要换成BJT”中“BJT”又是什么意思?”Set BT=PD 10K“中BT=PD ”又是什么意思?
谢谢解答

网友A:
那是工厂生产设计的参数,跟我们没什么重要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工厂生产设计的参数,跟我们没什么重要关系。

哦,谢谢徐总

网友B:
BTJ,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普通三极管,,

网友B:
BJT 普通三极管,电流控制元件
FET 场效应三极管,电压控制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BTJ,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普通三极管,,

谢谢,英文好就是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BJT 普通三极管,电流控制元件
FET 场效应三极管,电压控制元件,

谢谢,谢谢热心问答

网友:
你问得这些  只有工厂能跟你说明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vboot    预供电
有些主板是不放cpu就有vboot出来
因为不上cpu    vboot  脚就悬空了,等效于拆掉pgood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