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不触发

楼主(2016-06-24):
E431不触发  量了开关接口2脚0.4V 电压偏低 查到D2412  3脚0.9V 用镊子短下R2453可触发 去掉D2412  3脚3.3V 短D2412 1脚3脚开关电压拉低到0.4V  最后翘起开关接口2脚接线到D2412  3脚触发亮机

网友:
这个是断线了?还是漏电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啥问题
??

网友:
省时省力又挣钱,楼主思路清晰,达到一针见血的效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