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O 白屏 大神来给看看 战斗力高的帮过下

楼主(2016-06-24):
TPO  白屏 大神来给看看 战斗力高的帮过下
通电开始5分钟 正常 过后 就这样了。。。一点一点的变模糊了。 刷过程序。。、】

在线等待

网友:
搜索论坛也没发现类似这样的问题

网友:
谁修过这样的 ,给点思路。。

网友:
注意 是一点一点变白。。 关机后再开机能正常2秒。。 在过2秒 就这样了。

网友A:
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有问题,,,,,,,,

这个答案靠谱不??? 我懒着换驱动板啊!!

网友B:
換屏最靠鋪了,不行再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換屏最靠鋪了,不行再說

是屏的问题。。 请问屏咋修??换了驱动板试出来了

网友:
这个要搞逻辑版了

网友:
屏没法修的 坏了就拉倒了 我这里修显示器都是这样

网友:
应该 是VGH电压不对。屏上的电压

网友:
驱动板  不用换了 绝对是屏的问题    你量一下逻辑板上的VGH电压 正不正常

网友:
屏板上的电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2016-07-27):
你测试下VGH的电压,还有边上的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有没有受潮,屏线接口,还有屏线,都清洗清洗,然后就是屏本身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PCB出问题了 原价性能不亮

网友:
屏供电正常的话就算屏坏了 。

网友:
查 一下屏的电压  对不对  21V  -9V   这些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