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A09N03N能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16-06-24):
CPU供电场管。 华硕H61主板4P接口对地短路,上下管都是A09N03N测得其中一相的下管GS短路,找不到这个型号的管,不知道参数,能用其它什么型号代换?能在其它主板CPU供电场管找代换吗?

用D452和D472代换,可以开机,CPU没供电,下管D极0V,内存有1.5V,没插内存,CPU供电就不出来吗?

网友A: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

CBR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

不是专业修主板,业余有空才搞一搞

网友:
从其它拆件板CPU供电处拆管子来换就OK。

网友:
就从CPU供电处拆就好了,如果还会烧的可能要考虑芯片

网友:
其它板子CPU供电处的管子拆过来就OK

网友B:
一般是不是上下管要一起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不是上下管要一起换掉?

对啊,顺便把VRM也换了

网友:
华硕主板换的时候小心点好多烧cpu的

网友:
其他位置拆

网友:
用D452和D472代换,开机不保护了,但没有CPU供电,代换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