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 八声报警 求助

楼主(2016-06-24):
n5010 八声报警 求助n5010 八声报警 求助
求助

网友:
显卡 散热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
八声是显卡,七声是北桥,通病来的

网友:
干显卡!!!没得商量

网友:
显卡、屏线、屏

网友:
修过N台 北桥 但是特别爱返修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看评论学到了,八声是显卡,七声是北桥

网友:
七声是北桥吗?差点干显卡了

网友:
干显卡好了没有

网友:
这个经验得记住 八声是显卡,七声是北桥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啊,兄弟

网友:
没有绝对几声 只能说可能性最大 也碰到过4声显卡的 这款机子

网友:
加焊显卡
~~~~

网友:
显卡 屏线 和屏都有可能 ,排除法

网友:
显卡 屏线检查下 多数显卡问题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07-13):
碰过显卡问题的,还有屏线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