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HP 4325S 不触发

楼主(2016-06-24):
不触发,拆机发现3v5v芯片坏了,换掉就好了,我万万没想到用1个小时就不触发了
芯片

网友:
在测下看下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返修3次了,没找到问题,搞一下又能用

网友(2017-08-16):
查一查待机芯片周围有没有问题,应该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下滤波电容。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