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77-G43不开机

楼主(2016-06-24):
今天来了一台V星主板的台机,不开机,测试没内存供电,修好后又没有CPU供电,真晕了,后看到上家到12V的零件取了,差点让我烧CPU,把零件补上后供电都出来了,复位 都有了就是不开机,不知道咋回事,帮我出出主意看还要量测什么信号

网友:
不跑码是吧,你看一下BIOS是不是被刷过。

网友A:
看电流跳变正常不,有没有停留在某个值,不在有大的跳动?

网友:
看下CPU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跳变正常不,有没有停留在某个值,不在有大的跳动?

台式机哥哥,怎么看电流

网友:
刷个BOIS看看应该可以好

网友:
二修机  简单 的东西 还是要还原一下的  比如再刷下BIOS  换个内存之类的

网友:
谢谢群主案例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