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最近修的两台联想E49A笔记本

楼主(2016-06-24):
一台是上电0.3,直接测无CPU供电,此机CPU供电用的是玻璃管芯片,量了下外面的测试点,都满足了,确定是玻璃管坏,从淘宝进了十个这样的管,换了第三个才好.第二台是上电0.9不显,供电全部正常,打B IOS波形不正常,刷BIOS直接亮机附亮机BIOS  E49集显

网友:
手里有个同样的机器  一会儿掉电不亮  一会儿又好了  正在头疼中

网友:
现在积分好贵,在楼主这里混1分,还请楼主见谅。

网友A:
打黑胶的真烦人 不好测试,不是山穷水尽不愿意干桥跟显卡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有时候会亮

网友:
淘宝上芯片的却存在很大的问题。好多都是拆机下来的,翻新编带封装当新的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黑胶的真烦人 不好测试,不是山穷水尽不愿意干桥跟显卡

请问你在回复什么呢,你是不是灌水呢,用这个直接管他什么贴子都回的这个呢

网友:
哈哈  我是在修这个本,这两天修的烦人的本太多了,心烦这种花而不实用的黑胶本,好处在 那了 不明白,就是和你的一样,接手一拔风扇线亮了,本以为是显卡虚焊,就直接拆了,芯片大,不好拆啊,拆了还是没反应,测,集显不出电压,靠 ,难道是桥虚焊了,就反帖子,正好看到你这个,所以有感而发,我也不懂什么事灌水,结果一刷BIOS好了 ,我也郁闷,以前有个联想G480的吧好像也是这样,有时候能亮机有时候不亮,都干过了完了,最后才刷BIOS,结果好了,把原来都出来的又刷回去,也是好的,才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刷了,结果好了

网友:
这种不好换啊,就像焊铁壳MOS 凭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