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 IG41M REV 1.0不加电通病

楼主(2016-06-24):
修了俩块这样的主板了都是不加电,都是IO坏, 型号 SCH5147-NW 修好主板已给客户,这是拆件的料板
通病

网友:
IO 坏也成通病了吗

网友:
少见,少见,只是刚好碰到了而已吧

网友:
修过几块,没有遇到IO坏,这个通病有待验证。

网友:
io坏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
io坏不是通病吧

网友:
南桥坏才是通病 还有就是时钟那边的一个小电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