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碰到坑爹的华硕K42

楼主(2016-06-24):
又是下雨天,没什么生意,想起前两天客人拿过来的K42还没修,当时试了是不显示的,估计是显卡问题,因为客人说有时候会出现显卡驱动停用现象,不用想了,拆开加焊显卡先,三两下的拆开加焊,冻机一试,靠,还是一个鸟样,算了,反正手头上还有张一样的料板,拆个显卡过来装上试试,为了省点时间,拆显卡时候放多点助焊膏,到时候直接拔出来就可以装上了,植株都省了,哈哈!又是一番折腾,冻机再试,靠,怎么跑1.7电流了,好像论坛上说过这个是BOIS问题,好咯,花了2分下载个,这次刷刷的电流上去了,2.2左右的电流,看这电流应该显示了,好,接上内屏先,呀!还是不显,不过这电流应该是显示了啊,外接试下,额,果真显示了,难道是刚才换的显卡没焊好么,好吧,想偷懒都不成,只能又拿下来,用回之前的显卡,重植,焊好冻了试机,这次终于顺利的亮机了,接硬盘开机,擦,病真多,快进系统了就掉电,好像论坛上也说过是BIOS问题,又花了5分下载个,触发开机,刷刷的进系统了,这次总算好了,忙活了一中午,总算搞好了,总结下,一开始应该就是显卡和BIOS的问题,大家如果碰到1.7电流不显示的,还有快进系统掉电的,都先刷BIOS试下,外显内不显就换个显卡,当然,这只是个人经验哈,BIOS论坛上太多了,就不上传上来了,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的,为什么显卡芯片这些,出问题了不短路的话都是直接加焊就可以用了呢,可是就是用不长时间,什么原理?

网友A:
K42就是华硕派来的斗笔 各种斗笔

网友:
现在积分好贵,在楼主这里混1分,还请楼主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K42就是华硕派来的斗笔 各种斗笔

碰到几次的K42,都没修好,可能是技术太差 了……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永远都是真理啊,

网友:
k42这机器显卡坏的多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虚焊呗,个人怀疑多半是高温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