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掉电小修一例

楼主(2016-06-24):
HP 431  inter独显
板号如图:
      其实,我也搞不清到底是那个。。。

插电0.2A, 触发后0.5A左右掉电。

直接拔了内存,不掉了,电流上到0.26A左右

拿表笔大概戳2下,没有独显供电,没有cpu核心供电,集显当然更没有啦。

废话不多说,直接从独显供电下手(此机独显供电时序在cpu供电之前哟,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瞅瞅板子挺新的,没动过。
       拿起疯抢,对准显卡,呼呼2下,搞定收工。

插内存,插屏。开机测试,电流一路小跑1.3A左右亮机。   哇哈哈,今天运气不错

来张亮机图:

补充内容 (2016-6-25 10:01):
待机为0.02A,失误

补充内容 (2016-6-25 17:06):
BGA肯定会做到

补充内容 (2016-6-28 11:57):
显卡已重植,测了一天了,没啥问题

网友:
没人自己顶一个

网友:
算是加焊好的?

网友A:
楼主你就吹两下算完事了啊,等着反修吧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就吹两下算完事了啊,等着反修吧你,

下周再上BGA

网友:
恩,显卡虚了

网友B:
显卡虚焊电流跑这么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虚焊电流跑这么低吗?

没有独显和cpu供电,的确很低

网友C:
吹一下就装起来。稳定吗

网友D:
厉害。。。。风枪搞显卡啊

网友E:
风枪吹的不稳定吧,时间用不长吧

网友F:
请教楼主独显供电不出掉电,1.为何拔掉内存不掉了?         2.为什么加焊显卡就出显卡供电亮机了???

网友G:
触发前有0.2的电流  真心没看懂

网友:
触发前0.02A,不是0.2。失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风枪吹的不稳定吧,时间用不长吧

周一再bga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触发前有0.2的电流  真心没看懂

是0.02A,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独显供电不出掉电,1.为何拔掉内存不掉了?         2.为什么加焊显卡就出显卡供电亮机了???

拔掉内存不掉,可能post不过,也可能电压异常带不起来,这个我也说不清楚。 但很常见

加焊显卡,是因为远程反馈,或者说远程控制;因显卡供电与显卡自身息息相关。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吹一下就装起来。稳定吗

是不靠谱,等周一再做BG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风枪搞显卡啊

临时搞搞,只是确定故障点而已

网友:
不上BGA就算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