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73T 板号LA-7553P 内屏无显,外接显示维修

楼主(2016-06-24):
经常在论坛发些骗分贴,挺不好意思的,今天来发个正贴如题所说,华硕K73T内屏无显,外接有显示,相信看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会和我一样第一时间想到显卡,三两下拆掉了机器,直奔显卡,我有个习惯,就是凡是怀疑显卡问题我都先拿风枪吹一吹,如果有显示,就上BGA,如果没显示我就先假设不是显卡问题,毕竟上BGA有风险,用风筒吹了显卡30秒左右,满怀信心的接上屏,结果还是原故障,我放弃了弄显卡,奔向屏线接口,直接查+LCDVDD,无电压,直接给LCDVDD 强制加个3.3V,屏幕还是没显示
应为外接是有显示的,我还是怀疑上半部分有问题,先换了个屏,还是一样,又把屏线拆开一根根测,也没问题
看来还是主板问题,我接着往下查,发线LCDVDD电压要正常开启需要TL_ENVDD需要高电平
实测该信号为低电屏,追查TL_ENVDD到ANX3110的第14脚,
测该芯片供电正常,于是我就换了一个 换完后故障依旧,实在没办法又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故障,头痛了,想不到是什么问题,我就去抽了根烟,抽完后又围着3110查了一圈,发现PLT_RST只有0.9V,不对啊,正常应该是3.3V啊,可是外接还能显示,想不通,看来问题就在这了,我想都没想,直接把网卡拆了,应为在过往经验中,网卡的故障率挺高,拆完后果然PLT_RST回复正常了,就是网卡问题,接上屏,开机华硕的LOGO出来了, ,到此维修结束,还是第一次碰到网卡坏还会变成外接能显示,内屏没显示的故障。

还真是没发过这么长的贴子,写的也不好,见谅,只是看到问题古怪,拿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多多鼓励,加加分哦。。。。。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A:
那么低 的复位也能外接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低 的复位也能外接嫌啊

奇怪就奇怪在这里

网友:
网卡吧PLT_RST 拉低 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屏线断裂呢  原来是网卡  确实少见

网友:
最不喜欢华硕了  每次看到他电脑就头疼

网友:
楼主绕了那么大的圈子   结果还是小小的网卡出事了,转了那么大的圈子同情你,

网友:
兄弟你确定这个是网卡芯片?

网友:
像这个我一般直接干显卡的、、、

网友:
网卡手摸 发烫吗,

网友:
还撒地方的司法活动是否合适的拍摄

网友:
网卡拉低PLT应该不会亮机的啊

网友:
网卡坏,拉低复位,外接还能显,真有点奇怪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确实少见网卡引起外接亮内屏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