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第二待机电压

楼主(2016-06-24):
请教南桥第二待机电压是什么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内存第二待机电压?是桥还是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第二待机电压?是桥还是内存?

打错了,不好意思,是桥

网友:
第二待机电压就是除了主待机电压  还有一个小的待机电压

网友:
这还不好理解啊 ,就是有两个待机电压

网友:
难道是1.2v的吗

网友:
第二个待机电压不是每个桥都有的,而且电压也不一样,有图纸的才看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