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无图修好一台32寸老液晶

楼主(2016-06-24):
客户抱来一台32寸电视,很重,插电指示灯亮,开机灯灭,黑屏,看来电源没启动开,报价,打发人走
打开电视,待机时:5v sb正常,12v有7v多,24v无,就算正常吧,触发后,12v 24v没电
图纸,跑电路,有两个芯片的供电无,是由两个三极管串着控制的,输出极没电,再三考虑后,将输入输出极短接,听到变压器的启动声,量12  24电压都正常,开关机完全正常,结束

网友:
还是有控制信号没有产生   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住 哦

网友:
有没有隐患?

网友A:
怎么试一块电源板是好的坏的  听说把on链接到5付   如果电源板是好的  就有12   24付   没有 板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试一块电源板是好的坏的  听说把on链接到5付   如果电源板是好的  就有12   24付   没有 板就是有问题 ...

中间加个k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试一块电源板是好的坏的  听说把on链接到5付   如果电源板是好的  就有12   24付   没有 板就是有问题 ...

哪个中间   ON和5V之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试一块电源板是好的坏的  听说把on链接到5付   如果电源板是好的  就有12   24付   没有 板就是有问题 ...

ON不是加5V就可以开机的,现在有些是3.3V,还有的是脉冲信号开机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有个小的控制三极管,把那个三极管取掉才可以,32的LED背光的液晶

网友:
主板有没有给电源板开机信号?
楼主这样修机能行吗?这样待机时主电源和PFC电路都还在工作的。

网友:
这样就收工了,机器会不会返来啊?还是修一下不出电压的故障吧。

网友:
D太给力的资料了,多谢分享了

网友:
看不明白说什么

网友:
不用担心返修,因为还没有返修

网友:
好厉害,要是换成我,就。。。。。。。

网友:
开启脚与5V之间最好串联个1K的电阻

网友:
小白刚刚学搞电视上就是讲en像主板那样2个三极管那样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