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加电维修一例 没分了 大家给点分吧

楼主(2016-06-24):
   前几天客户拿过来一个联想G480    客户描述  本子上午还是好的,就是扔车上晒了几个小时 下午要用的时候 不能开机了   上电检查  按开关无反应,随拆机检测  开关3.3V正常  待机无3 5V   手上没图纸 之前也没修过这个本子  听说新机器好像待机无3 5V 是正常的 看了下供电IC  有点像是51125的样子  量了量工作条件 都具备  工作条件都满足 应该能正常出电压  随按下开关 测量电感 发现 瞬间能出3 5v    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后级负载短路引起  但实际测量后级3 5V阻值正常 量了下别的供电电路   阻值没有异常     于是断开后级电路  发现断开后级3V电路时候    待机能正常出现    纳闷儿了     接了个外接头子 用可调给后级3V直接一个3V    无发现异常   无解   !!    然后上论坛找了找图纸   可下载分不够  憋屈啊 !!    照着别的帖子给的待机部位部分图纸 测量到 加电瞬间 EC 112脚会出来一个3V (ec-on )它出来了3 5v就有了  但是瞬间就掉  此引脚对地阻值正常   由于此EC本身自带程序 也不敢动他   旁边111脚自身也刚好是个3.3V的电压  抱着试试的状态镊子短接了加电  - -   电流跳变 亮机了     好吧  瞬间感觉修好了一半     于是乎焊接上这两脚   装机测试    一切正常    烤鸡一天  挺正常      随通知客户拿走
   现在回忆  当时这个机器估计就是EC内置程序问题 112脚 应该就是控制那个3 5v节能作用  短接以后 3 5V一直存在   貌似没有别的毛线作用   至于为什么敢短接 是因为112脚自身能出一个3.3 阻值又没异常 外接一个3.3 凭经验感觉没啥影响     附上短接图 一张       听说有图才有分 !!         这个是借鉴的半拉图纸

网友A:
  果然发帖才有分    贴上带图分还挺多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短接能解决问题就行了。

网友:
IO挂了么么么

网友B:
关机能正常退电么

网友:
这个钱好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发帖才有分    贴上带图分还挺多

多发帖子 积分不是问题

发原装帖子 精华 加分更多

网友C:
111脚是什么脚位,楼主怎么确定可以接

网友D:
这机子本来待机就有3/5V。

网友:
能修好就行  追求速度  强拉也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能正常退电么

测试一切正常  可以正常关机 重启 没有 影响

网友:
老司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本来待机就有3/5V。

新机型  插电瞬间有3 5V 如果无动作 过会儿 3 5V 就会没了   再加电才会出来   今天手上一块SONY  MBX-268 待机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脚是什么脚位,楼主怎么确定可以接

EC 芯片的  3.3V供电

网友:
现在的好多机子就是不知道一些信号 不好修

网友:
修的不错,给你加分了,因为我也没分了,理解你的感觉,呵呵

网友:
能赚钱就是好方法

网友:
这技术  信号级别了 啊

网友:
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应该是程序坏了吧

网友:
修是修好了。但真正的原因还是模糊的。有哪位大神给解答一下

网友E:
LID 型号  高电平有效。。你就是给他强加了一个高电平。。。

网友:
人才,确实修好就可以了,原理要整个明明白白,太浪费时间

网友:
穷人都是高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LID 型号  高电平有效。。你就是给他强加了一个高电平。。。

图纸 只是借别人的 参照的  112 是3 5V的EC on 信号   不是那个箭头指示的LID休眠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理论扎实 查的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