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版 LQ630K 电源板电压

楼主(2016-06-24):
这种新板未维修过。。不知道电压。。请问有谁知道呢。。

补充内容 (2016-6-30 16:46):
封贴。。。。。。。。。。。此电压是正常的。。。维修主板后打印正常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只是用料不一样,你自己细查一下就想想,一定能修好的。加油!!!!

网友:
不是标有吗 42V  和5V  测到有电压,看看功率,是不是功率不足带不起负载

网友:
这机器大多会因为打印头线圈短路引起电源保护

网友:
维修时,取下打印头看看电源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断开线圈驱动芯片42V电源

网友:
你那不是都标志出电压值了吧

网友:
可以接下负载测试一下。。。

网友:
换个板子没多少钱,淘宝。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小白学习中

网友:
就是牛B嘛,何必搞这么长一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