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秒杀磐正IH61MC-Q3滴滴无限报警

楼主(2016-06-24):
       一般遇到这种滴滴报警的都是BIOS坏的多,都先刷BIOS,不行再去查其他的,今天刚好手边就有一块DDR3打值卡,于是随手就插上检测发现VDDSPD值无穷大,眼前一亮,心想肯定又捡着啦!上电检测果然VDDSPD为OV,还等什么呢,直接从ATX1脚飞个3.3V过来呗,飞完讨厌的滴滴再也不来了!顺利亮机!

网友:
236脚无3.3V电压?

网友:
正是,可能又是断线了吧  最近经常遇到

网友:
又捡了,爽

网友:
SPD断线经典故障。

网友:
这个故障....

网友:
这个很容易掉线

网友:
你飞那个是ATX的第一脚么?

网友:
你的线好长啊

网友:
这还好了,要是不滴滴就难修了

网友:
一个通病     又让你赚到分  赚到钱了

网友:
上次也修到一个DELL小机箱的SPD断线,飞线后上内存响2声不上响五声,还需要进bios设置时间就好了

网友:
这个线飞得有点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些主板spd的pcb铜线看起来也不小还是烧断

网友A:
你这线飞的有点难看,用老IDE硬盘线,然后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线飞的有点难看,用老IDE硬盘线,然后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处理好后是这个样子滴!!!

网友:
呵呵 这个有点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