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潮ba-210无桥供电求助

楼主(2016-06-24):
有内存供电,无CPU供电,无桥供电,桥供电是一个f72815sg芯片控制

查3脚无电压,但是电阻前端有电压2.4v经分压后无电压,是否可以判断是这个芯片损坏了

网友:
这个是第一查VCC第二en

网友:
英特尔的还是AMD的啊    时序不一样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