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求助

楼主(2016-06-24):
有一块华硕的K42DY  刚查可调电源,电流是0.03几,不长时间,就变成0000了,量了下,无待机3V  和5V
查供电芯片是TR8206A   1脚是REF  2V  3脚 5V   4脚 6.35V  6脚19.30 V   7脚 5V  14脚和27脚相连的是EN  0V  16脚  0V  17脚  4.57V   24脚 4.57V  25脚 0V   19脚 5V   29脚  2V   ,现在就是14脚和27脚的 EN是0V  ,感觉其他的脚位,都正常,不发出上 下管的驱动信号,想问,是不是这个8206有问题啊...  有修过的大神,指教下,,谢谢

网友A:
开启信号没有,查EC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信号没有,查EC的条件

这个开启的信号,是来自EC吗?

网友:
有谁知道8206A 这个芯片的开启信号,是来自内部产生,还是外部的上拉啊,这个华硕K42DY没图纸啊。只有点位

网友:
查查他的数据手册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