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分离的一些补充 - 如何找到BIOS的起始跟结尾位置

楼主(2016-06-24):
看了帖子
BIOS分离捷径最新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9870-1-1.html
想作一些补充。
同样以 Lenovo IdeaPad 300 - 15ISK为例, 解压后得到bioss_mfg.fd 文件。

那怎样找到bios的起始跟结尾呢?上面的贴子没有说明,其实我们只要搜索IFlash就可以,用HxD或者Winhex打开,个人比较喜欢用HxD,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然后搜iFlash (text-string)

OK后再按F3 搜下一个iFlash直到找到IFLASH_BIOSIMG, 在IFLASH_BIOSIMG的下一行就是BIOS的起始位置。(如下图)

再按F3搜下一个iFlash, 这个iFlash上面一行就是BIOS的结尾。 (如下图)

在IFLASH_BIOSIMG 跟下一个IFLASH中间的就是BIOS文件。
同样的方法也可一找到EC (如果有的话)。

(这个没有EC的文件)

这种方法就不需要预先知道BIOS的大小, 也不需要换算。

网友:
简单实用,非常好的方法

网友A:
亲,你这方法太死板了。换个机芯有可能就不一样了。你这种教学太死板。你这种方法我觉得谁都知道。你说的太绝对了。

ics

网友B:
方法有很多,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也不去补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你这方法太死板了。换个机芯有可能就不一样了。你这种教学太死板。你这种方法我觉得谁都知道。你说的太 ...

我只是提出一个比较简单快捷地找到bios的起始及结尾的方法。并不是要教学,亦知道这并不是适用于任何bios的分离。如有仼何冒犯请见谅。

网友C:
吧ME的开头和结束提取过程讲一次岂不是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吧ME的开头和结束提取过程讲一次岂不是更好?

找同机型的编程器bios文件,比较你要分离的文件,剩下的不用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同机型的编程器bios文件,比较你要分离的文件,剩下的不用说了吧...

只有一个bios芯片那怎么干啊

网友:
精辟,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有很多,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也不去补充了。

大神我来了,看到你了收下俺的膝盖。

网友:
现在只有ME不懂了,

网友E:
其实没有什么真正捷径的办法,只有自己真整的会了懂了,那么这个方法对与这个然来说才真的好用,所以自己只有努力去学习多了解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套方法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没有什么真正捷径的办法,只有自己真整的会了懂了,那么这个方法对与这个然来说才真的好用,所以自己只 ...

非常正确。

网友(2022-08-21):
好方法啊!感谢分享!只是还没有学会bios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