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80GA-UD3H REV3.1 不完整的维修

楼主(2016-06-24):
这个板子是二修机,到手发现主板几秒一闪烁复位,全板电压基本正确,两个bios都是给用松香焊接过的痕迹,那就第一时间找其他方面的问题。

先看时钟,这个板子的时钟是RTM-880N-793,依次测试各个输出的时钟点,发现时钟芯片12 13脚输出的时钟异常。参考的电路图纸是GA-880G-UD3H的,时钟信号应该是到南桥的主时钟SBSRC_CLKP   SBSRC_CLKN。

然后因为GA-880G-UD3H 使用的时钟是ICS9LPRS477CKL,手上有几个现成的这样芯片,对了下两个时钟发现基本差不多,然后尝试代换,发现基本所有的时钟点都无时钟输出,也不知道是不是把那两个ICS9LPRS477CKL焊坏了什么的,然后只好拆一个板上的RTM-880N-793,焊接上去发现各个时钟都基本正常了,不过就一脚的时钟有问题,似乎是两个时钟信号叠加波型,这个以后再说。

继续发现IO的109脚电压过低,打冷态的对地阻值竟然都是10几欧,发现这个板子也有Q435  Q434,在其他技嘉同类型的板子上这两个都是接109脚的,但仔细看了下线路,发现109脚就在io 附近没有到什么q435那里去,不过还是换了io ,故障当然照旧。

继续测试了各电压各时钟,就只好说去下个新的bios 然后来刷,拆下主板上的bios芯片,一上编程器,发现不对啊,两个型号都是MX25L8006E ,但下载好的bios文件是2MB的,还看了下这两个MX25L8006E里面的内容全是FF ,又去找MX25L1606E,先找了一个,然后刷上技嘉官网下载的最新bios。

奇迹是发生了,主板跑码了。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不是,先用8.1 pe u盘来测试机子,发现走过加载文件后,就提示什么 \windows\system32\boot\winload.exe 丢失,那就先怀疑是不是自己刻录方式不对,就换了非隐藏方式制作的win 7 安装 u盘,发现走完加载文件也是提示错误。

就开始检查时钟芯片1脚的问题,发现输出电阻靠南桥的一边是接近29兆,然后拆开输出电阻,发现时钟输出的这一端是稳定的48兆,南桥那端是稳定的14.318M。放大镜检查时钟旁边电路无连焊,然后为了保险起见,就在非常靠近南桥的线路上切断,发现的确是南桥出来的14.318M。

下面的图片是sb710的,估计这个主板850也是类似图纸,因为SB950也是类似的。

最后还去试验使用光驱来加载系统,但也无果,差不多都是提示文件丢失。当时还怀疑那个ide 光驱年旧失修,但使用另个好的主板就一切正常。估计南桥有状况的情况多,不过也不排除JMB363这个桥接芯片引起ide异常。

现在最大的疑问是南桥 USBCLK/14M_25M_48M_OSC 这个脚为什么会发出14.318M,是不是跟USB_RCOMP 这个脚设定有关,还是其他的脚设定有关,难道是上家故意设定了个故障。

不过应该是14.318M这个在起作用,因为拆掉时钟芯片1脚输出电阻,48兆信号没有到南桥,但u盘启动也是一样一样的故障。

网友:
非常高的理论,细至的技术,高。

网友:
技术高超很强

网友A:
有点看不明白 大神 最后有换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看不明白 大神 最后有换桥么?

换不了的啊,手上就是没有bga ,就是奇怪为什么南桥那个针自己怎么发出了14.318兆频率
不过那个信号是这个字样 USBCLK/14M_25M_48M_OSC
还一个怀疑是不是上家做了什么手脚造成 usb 完全不能使用。
时钟发出的48兆是正确的  但跟南桥接收针脚 发出的 14.318兆 混合了
难道是USB_RCOMP 这个脚设定有关
怀疑中
不过现在维修成本的限制 大部分从业人员也是快餐方式
所以找类似案例很少

网友B:
台板  能研究成这样的  也没几个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板  能研究成这样的  也没几个人了

故障太奇怪了,bios 硬件应该是上家替换了的
除非这个是试产板,随便上个,但不像 都有mac什么地址以及主板序号
就是奇怪为什么那个该接收外面的48兆,自己都产生了14.318 ,而且从断开外面的48兆前后看,应该仅仅是自己产生的14.318在起作用
查南桥的pdf ,好像可以决定由外界输入还是自己产生,不过语焉不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板  能研究成这样的  也没几个人了

电压级的故障还是好折腾
就是信号级就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压级的故障还是好折腾
就是信号级就麻烦了

是啊   如果是笔记本的信号级  还有人研究研究  必竟能有利润了  台机的信号极   研究的人不多  至少我不会去研究  太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如果是笔记本的信号级  还有人研究研究  必竟能有利润了  台机的信号极   研究的人不多  至少我不 ...

这个倒是真的
不过笔记本的维修价格是送修人员和整机的价格来衡量付出维修费的比例
主板这些是按一个主板  甚至一个二手功能正常的主板价格来衡量维修费用比例的
所以 主板的价就收不起来 实际所有的故障物料 人工差异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