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打上独显驱动就死机

楼主(2016-06-24):
今天接到一台Y470,客户描述死机,经过测试确实是死机,发现只要一打N卡显卡驱动,用几秒就死机,有时打上显卡驱动一重启界面就死机。禁用独显一切正常,于是加焊显卡,刷 BIOS故障依旧。还有显卡供电U49  1.5V电压也正常。实在没招了,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查完显卡的所有供电,都正常,就要换显卡了

网友:
查显卡的条件 条件正常 就是显卡 和显存

网友:
换显存 显卡吧

网友:
装的是官网上的显卡驱动吗?集成,独立的驱动装系统时先不要装,从官网下载集成,独立显卡驱动安装试试,我之前好像遇到过,试试吧

网友:
有些显卡,加焊和值球都不管用的,只能换

网友A:
这个一定要大官网的驱动。在不行,问题应在现存。

网友:
这个故障是Y470的通病吧,查一下显卡背面有个电压转换管有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定要大官网的驱动。在不行,问题应在现存。

独显驱动是官方下载的

网友:
取下来重植下,不行换显卡

网友:
查显卡条件,条件满足的话直接换显卡

网友:
这是要换显卡了吧

网友:
显卡爆掉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显卡芯片问题吧,换吧。。。。。。。。。。。

网友:
可能要换新显卡了

网友:
排除外围电路的话,显存,显卡

网友:
还是显卡 或者显存问题

网友:
显卡老化加焊重植不一定管用

网友:
换显卡基本能解决

网友:
显卡加热一下不顶用的,还是换了吧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基本要换显卡试了

网友:
转换电压,阻抗测试一下,观察有无花屏抖屏现象。官网驱动不行的话换CPU试一下。再就是换BGA。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换显卡呗 还能怎么办

网友(2016-07-26):
现在有这也有一台,U49烧了,换好供电正常,但是进系统就死机

网友:
直接换显卡芯片吧

网友:
换这机得显卡貌似很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