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 只要装显卡驱动就黑屏 系统换过几个版本的

楼主(2016-06-24):
华硕k43s 只要装显卡驱动就黑屏  系统换过几个版本的  确定是主板问题  因为外接是正常的  问下 是显卡坏了吗  这样坏的少见啊 外接 都很正常 看视频也不死机  ,说是显卡坏 我真有点不相信 系统我也换了好多版本了

网友:
外接正常又不能证明显卡是好的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是显卡坏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挂了

网友:
是屏暗还是无显,是不是驱动问题哦,

网友:
显卡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网友:
是屏暗还是无显,是不是驱动问题哦

网友:
加焊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