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不触发

楼主(2016-06-24):
板号10282-2 不触发 待机电流0.03 ,按开关没反应,测3.3V为1.8V 5V为0.9V EC44脚短接电流到0.11掉电 换了3 5v芯片 EC 刷了BIOS 还是一样  那位大神遇到过

网友:
感觉像是有短路一样

网友A:
这个机子通病是95280芯片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通病是95280芯片爱坏

换了3个  还是一样

网友:
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查3/5V 开启正常不?

网友:
44脚是什么信号?

网友B:
换了芯片电压还是老样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芯片电压还是老样子吗

是的 还是一样

网友:
反馈电路查了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一台,没思路了,等大神

网友:
导致短路了 所以待机芯片发烫  还有第一次换声卡芯片的时候型号是一样的吗

网友:
那你先把3.3V和5V修好

网友:
换EC就好了

网友:
这EC好多假的,就得多买2个

网友:
我当时换了4个EC才好

网友:
只要3V5V有了,这机器EC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不触发不出待机的再测测待机条件

网友:
估计不好整了。。。

网友:
不是负载微短,就是待机芯片买假,打下阻止,烧下负载,强行开启 3 5V  测试

网友:
修好了么。修好了说下问题啊。我也遇见一个。不触发的。

网友:
学习了。。等待高手的解释。

网友:
35v不对先搞起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