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进系统掉电死机蓝屏,心得

楼主(2016-06-24):
             这样的机型一般都是cpu供电上管坏了,也就是我们说的乌龟壳,这种乌龟壳,最好从网上订,最好不要拆普通的mos管,我试过了好几次换mos管,都会立马大短路,另外cpu驱动芯片也就是八角ic也要换,上下管,有条件的话最好把供电芯片和供电芯片的BST所连的电容电阻二极管换掉,不行的话换cpu!以上是我这个小小白维修心得,勿笑大神

网友:
好像很简单的样子

网友:
这机器毛病确实多,铁壳+待机+EC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