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H61M 简单维修

楼主(2016-06-24):
前几天同行拿来一块联想的IH61M主板。
放了几天没时间修,今天同行过来催。无奈,上电看下。

发现可以正常触发,量各项供电。
除了无集显供电,其他供电都正常。

无集显供电,那就先往简单的想。
读取BIOS后才有集显供电,那就先刷BIOS。无果。

集显供电由主板上一个小八角芯片控制。量脚位电压,有输入,但没输出。

刚好手上有块一样的坏板。
直接在CPU供电上拆个(不拆集显的,谁知道好坏~~)换下。

亮机。

国际惯例。发个BIOS。混个分,缺分数,不胜感激!

网友:
没错!我就是来混分的。。。

网友:
集显供电芯片,发个型号出来啊?

网友:
简单明了,思路很清晰

网友A:
集显没供电 装个独立显卡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没供电 装个独立显卡咋样

现在好多集显供电难修,经常修不出来

网友:
那个就是跑亮机马不亮对不对?

网友:
不过下次请楼主加上关键图片,别再混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显没供电 装个独立显卡咋样

我就是这样干的,好像没事,能正常的用...

网友:
集显供电下正常   多数都是跑不过内存的故障   芯片坏得还真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样干的,好像没事,能正常的用...

装个独立显卡还能争点气 ,不修的来的快还稳定。 不费脑子  。客户也愿意  花钱买东西

网友:
是很凑巧的案例,一般不会这么简单估计是芯片虚焊造成的

网友:
有料板就是好啊

网友:
没有修到过换芯片出集显供电的

网友:
没这个板的图纸吗?有的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