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主板跑55

楼主(2016-06-24):
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点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不断的重复,跑55是bios吗

网友:
查内存条件,供电 基准   SPD 总线,不行再刷BIOS

网友:
看一下IO的VIN组合有没有电压

网友:
H61主板  转下停   BIOS居多

网友:
刷一个就知道是不是了

网友:
55 供电都有的话 可以刷一个看看

网友:
过不了内存  看看CPU供电旁边的小8角

网友:
我这里有块也过不了内存。。头大了

网友:
南桥  问题居多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