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很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6-06-24):
我算是搞晕了。这个机子修了半个月。刚开始是触发掉电,换桥后不在掉电,有出现新的问题。开机电流0.67有时候0.96有时候0.5.电流在0.67   0.96 时候CPU供电1.02V。电流在0.5时,CPU没有供电。开始还以为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换SL6314后开机电流1.2-------1.4----------0.96点亮进系统都正常。只要开机正常后(只要不关机,重启)怎么玩都没有问题。只要关机后放一会,开机不显示,电流0.67.用风枪加热SL6314,开机正常。用收按住SL6314电流一直停留在0.5不跳变。SL6314换过几个都不行,只要加热SL6314就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修了半个月今天总算找到问题了。看图 我没有查数据手册不知道这个SS是干什么用的PR32这个对地电阻100k。机子正常开机时候SS引脚电压在1.35V,只要提前用表笔(20V电压档,黑笔接地,红笔接S3)测试这个点,不管怎么开关机都能正常启动。最后是电阻的问题。拆下来测试电阻295K,用风枪加热电阻阻值降到100K。这个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热敏电阻吗.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换正常100K电阻后这个SS脚的电压是1.12V。这个是我测试的数据。其他引脚我就不一个一个说明了。每个引脚的电压我都经过对比了,正常开机的电压和开机不显示的电压就不一个一个说明了,主要还是这个SS脚的电压。故障虽然解决了。但是有个疑问这个SS脚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没有搞明白。

网友:
还有这个问题啊我以前也有种情况和;楼主一样原来是加热电阻 欧数会变低

网友:
你查下数据手册不就知道SS是干嘛得了    可能类似于频率设定吧

网友:
大神翻译一下。灵格斯翻译看不懂。SS (Pin 2)
A resistor, RSS, placed from SS to VCC or GND will set the
soft-start ramp slope. Refer to Equations 16 and 17 for
proper resistor calculation.
The state of the SS pin also selects which of the available DAC
tables will be used to decode the VID inputs and puts the
controller into the corresponding mode of operation. For Intel
VR11 mode of operation the RSS resistor should be tied to
GND. AMD compliance is selected if the RSS resistor is tied to
VCC (once in AMD mode, the VID7 bit selects 5-bit DAC if set
to a logic high, or 6-bit DAC if set to a logic low).
百度翻译也看不懂

网友:
一般吹下可以亮的就要开始查外围元器件了。

网友:
我拍下了。电阻加热阻值变化的视频,不知道什么上传

网友:
LZ厉害哦,这个问题都被你发现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