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E REV1.02 触发3秒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6-06-24):
华硕P8H61-M LE REV1.02 触发3秒掉电反复重启
短接绿线查各供电均正常

论坛下个点位 按时序查

测到o_pwrok 为0V 量其对地阻值三十多欧   把IO 82PIN挑起阻值五百多 误以为IO拉低 把IO换了 结果还是一样 错把IO误杀了
继续查P_VRMPWRGD 测量为3.3V 顺便测量PQ39 1PIN P_VCORE_PG# 实测为0V  查其经过822排阻由+5VSB上拉 排阻7PIN测量为5V 华硕板的822排阻 懒得去测量其阻值正常否 直接料板上拆个822更换 触发直接跑码 接显示器亮机 此板修复  PS:华硕除了822 还有谁!!!

网友:
是不是惹到难的问题把全版822换了百分之80可以好是不是嘻嘻

网友A:
为什么我碰到的都不是822的问题  我好纠结

网友B:
那个pwrok对地阻值偏小不是io又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以后华硕都不用查了,直接把全板822换完就O了?

网友:
华硕822真实 出名了

网友:
我有一块 供电全部正常  没有时钟  也没有复位  但是vrmpwrgd为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pwrok对地阻值偏小不是io又是什么引起的

正常阻值就是那么大

网友:
手上有几个修不出的,明天再试试

网友:
呵呵呵,楼主又是遇到电阻问题

网友:
高,这也可以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灯,第一张图为什么是紫色的?

网友:
看贴,又学了一招,有收获,好帖。改天补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碰到的都不是822的问题  我好纠结

我也是·遇到的都不是822·好羡慕那些修到822的同学·

网友D:
  P_VCORE_PG#      正常就是  0V   在这块 板子上!

网友:
我修华硕的板子,咋就撞不上822呢,好背啊。看了这么多修华硕的,动不动就是822。

网友:
建议测量I O阻值把电池去掉,要不然真的错杀很多I 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灯,第一张图为什么是紫色的?

就普通LED灯  拍出来照片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P_VCORE_PG#      正常就是  0V   在这块 板子上!

这三极管位置正常是为0V 822位置也为0V 所以不正常  是我描述不够详细

网友E(2016-07-24):
P_VCORE_PG#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P_VCORE_PG#这个是什么信号???

应该是CPU电源好信号

网友:
华硕的除了822似乎没有其它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