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到修板碰到两个难题,盼高手来解答

楼主(2016-06-24):
第一个:
碰到几片技嘉的H61不跑码掉电后自动上电再掉。全板各供电和PCI插槽pci-e插槽时钟正常,复位也正常,VRMPWROK和IO的pwrok信号也正常,BIOS刷过。感觉就是读不到BISO掉电,复位出来后停留2秒就掉。
第二个:
1155主板没集显供电或集显供电时有时无。在华硕,V星还有一些杂牌经常见有,技嘉的没见过。外接显卡能点亮,证明内存方面是正常的,就是死活集显供电不正常。
以上两个问题盼高手解答,如果不方便在论坛回复,请加我QQ:1850675986..本人保证绝对保密,谁也不告诉。

网友:
近来也是老是遇到这种问题,也想知这是什么一回事?

网友A:
我的精英H61 不接CPU 出显卡供电,一上CPU ,就无显卡供电了。CPU 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精英H61 不接CPU 出显卡供电,一上CPU ,就无显卡供电了。CPU 是正常的。

可能在不上CPU时,出来的是预设的

网友B:
我也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好多是cpu复位正常就是掉电或者不跑吗。
刷个bios不行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还有很多1150的直接秒掉,也没搞好

网友:
软启动修起来 是比较烦   要查的东西太多了  我碰到这样的问题  是不想修  太麻烦

网友:
你说的这2问题我也遇到  搞不出来  除了BIOS刷了可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好多是cpu复位正常就是掉电或者不跑吗。
刷个bios不行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还有很 ...

1150不是还在包修吗

网友:
是在保,但是别人拿上门没有不修的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