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H2-LM3主板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06-24):
联想H61H2-LM3主板无复位维修,测试供电都有,按着时序测试时钟也出来了,接下来就是复位了,主板自带测试接口, ,测试复位没有,接着查复位两个PG条件, ,发现MN29这个MOS管有问题, ,G极已经有2.5V控制电压,但是D极还有5V的电压,明显就是这个MOS管坏了,找了个换掉就OK了

网友A:
MOS管没导通  导致CPU供电好信号没产生吧

网友:
7002这种场管坏得还是挺多的/

网友:
联想这个主板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修台板  真不行。。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厉害都是高手

网友:
一般时钟都正常了要测2个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没导通  导致CPU供电好信号没产生吧

应该是导致CPU供电好信号没传到桥,也就是桥没收到电源好信号

网友:
楼主,H61主板的两个PG分别是哪两个啊?谢谢!!!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一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