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GA-H61M-S2P一个不触发的通病维修

楼主(2016-06-24):
下午店里接到一个GA-H61M-S2P的主板,同事说拉低绿线能开机像这种初级的问题就留给我解决了,快到下班了,就拿回来搞了(刚才搞好)。板号:

不触发待机时先查IO的触发脚,开关进iIO跳变,IO进桥跳变,桥进IO(SLP_3)3.3V.....
这下问题纠结了,SLP_S3不是触发后才有的么,桥坏了?怎么直接出来了?
好吧,到这里打住了,加上他们说桥可能坏了(经验没他们丰富 ),我就信了...
好吧,既然拉低绿线能开机就直接想办法持续拉低吧,触发点了下PSON脚,居然发现可以拉低,那就是说就是绿线到IO断线了啊,好了,前几天同事有修到过,我都看见了(我说PSON直接连接绿线,他说有些是三极管转换的,那天正好看到,那时候我也没看图,直接就信了有通过三极管转换的),直接接到他说的“N沟道三极管C级”,下面看图分析这是怎么回事。

-PSON连接到一个N沟道场管的G级,咦,这怎么搞的我瞬间懵逼,找找信号缓了缓发现

说明-PSON是直接连接到绿线的,至于那个场管....
据我分析,如果不触发时-PSON因该是为高,此时Q17的DS都为0正常,触发后D为3.3V

说明管子是好的,我们来看看他是干什么用的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进IO的测试点,并没有什么卵用,唯一的作用我认为是可以通过测试它的电压判断-PSON的状态,不知道有木有大神给分析下

最后要说明的是,技嘉好多H61板子都容易断线,而且这个SLP_S3待机应该就有3.3V了,大家都长点心不要误判了

又要没分了,大家支援一下下啦、、~~

网友A:
不好意思,三极管没有沟道之分,应该是NPN型,还好我发帖会回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三极管没有沟道之分,应该是NPN型,还好我发帖会回头看

SLP_S3要是为高不就是IO直接输出-PSON了么,我刚才又量了SLP_S3还是3.3V,为什么还是不触发不拉低-PSON呢????????

网友B:
这是监测 5v 待机电压变化的一个 3 级管,检测到5v 待机电压有变化就传给 IO,
你分析的 是对的,只是,没有什么人支持你的观点而已,呵呵~

网友:
同学  你要搞清楚  SLP-S3  待机是没有3.3的   按下开关后才有的    顺序就是  按开关 通知IO 上电  IO发出请求上电信号给桥   桥收到后  发出SLP S3给IO  允许上电  IO 收到SLP S3

网友:
同学  你要搞清楚  SLP-S3  待机是没有3.3的   按下开关后才有的    顺序就是  按开关 通知IO 上电  IO发出请求上电信号给桥   桥收到后  发出SLP S3给IO  允许上电  IO 收到SLP S3后  拉低绿线  电源产生各路供电   你这个之所以不上电  是因为桥允许上电了  IO也拉低绿线了  但是因为断线了  所以SLP S3  按开关后有3.3  是正常 的  同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学  你要搞清楚  SLP-S3  待机是没有3.3的   按下开关后才有的    顺序就是  按开关 通知IO 上电  IO发出 ...

好嘛,这个我刚再数了下,39X2+25=123,我去,奶奶的又数错脚了,还好有大神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学  你要搞清楚  SLP-S3  待机是没有3.3的   按下开关后才有的    顺序就是  按开关 通知IO 上电  IO发出 ...

嗯嗯,我的触发脚位理解是对的,就是测错脚了,谢谢大神,以后会加倍细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三极管没有沟道之分,应该是NPN型,还好我发帖会回头看

上面的SLP_S3是没有电压的,我测到103脚了,抱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监测 5v 待机电压变化的一个 3 级管,检测到5v 待机电压有变化就传给 IO,
你分析的 是对的,只是,没 ...

补了个小坑,跳了个大坑,我测错脚位了,我也是醉了

网友D:
饼哥 教主板那时讲过,非正常情况下,SLP_3 会为高电平,。

网友:
大神   技嘉主板,除了smbus     pson还有那些信号容易断线

网友:
路过学习,还是很有收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好嘛,这个我刚再数了下,39X2+25=123,我去,奶奶的又数错脚了,还好有大神提醒

这板子 不是用8728的IO 么?技嘉的IO 加+31吧你又怎么计算的?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 不是用8728的IO 么?技嘉的IO 加+31吧你又怎么计算的?没看懂

75727176+31=106 \103\102\107,不知道昨天想的什么测SLP_S3干到103脚去了,那个是103脚,怎么打成12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 教主板那时讲过,非正常情况下,SLP_3 会为高电平,。

哈哈,我都没听过饼哥的主板,我只听过徐老师的

网友:
这种问题算比较好修的直接秒杀飞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727176+31=106 \103\102\107,不知道昨天想的什么测SLP_S3干到103脚去了,那个是103脚,怎么打成123了.. ...

没事 多修多修就会了 修多了以后就会记住了 只是技嘉的 我也要算 不过我知道 肯定不会是123脚,以后你就会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嘛,这个我刚再数了下,39X2+25=123,我去,奶奶的又数错脚了,还好有大神提醒

你说待机就有slp_s3,我差点信以为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 不是用8728的IO 么?技嘉的IO 加+31吧你又怎么计算的?没看懂

这个他肯定是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