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亮,刷ROM后灯不亮,求思路

楼主(2016-06-25):
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亮,屏不亮.

刷ROM.后灯不亮,刷回原来的ROM后,灯还是不亮.

开关上有3.3V的电压.谁知道是什么引起的,遇到好多次了.

网友:
刷的程序不对吧

网友A:
我最近也碰到了一台好,刷了个三星943之后刷备份的回去都不行。无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碰到了一台好,刷了个三星943之后刷备份的回去都不行。无解了

应当是你备份的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当是你备份的程序出了问题

看着没问题,感觉有鬼了。我找了个943是19寸宽屏的,那个是屏坏了可以显示。
然后我把那套换上去了。可以点亮好像是灰屏,我把两个BIOS对调后,就不通电了。
在把BIOS换回去了。还是一样。两块都不通电了

网友C:
把你备份的刷回去也不亮了啊  不应该啊   换个芯片再刷呢

网友:
论坛上有很多这机器的程序,可以用论坛上的来试

网友:
网上下了,我自己读的,用文件比较器比过了.也是一样的.

换芯片也一样. 无解啊. 以前在长城18.5的显示器上遇到过好几个. 这次是HP机器.

网友:
是不是编程器出问题了  我的编程器有时提示成功 但是根本没刷上

网友:
感觉还是程序没有刷好  一个是程序的问题 一个是rom的问题

网友:
程序不匹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当是你备份的程序出了问题

bios芯片中还串码的,和现在的新硬盘上的BIOS一样? 如果一旦对换,两个都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芯片中还串码的,和现在的新硬盘上的BIOS一样? 如果一旦对换,两个都会不行

串码不影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你备份的刷回去也不亮了啊  不应该啊   换个芯片再刷呢

是不是编程器的问题

网友:
可以肯定不是编程器问题. 程序代码读出来的,和网上下载的一模一样.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换个在刷看下

网友:
呵呵..千锤百炼啊...不容易啊

网友:
MCU 1。8V正常吗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MCU芯片是不是吹坏了

网友:
换一程序试一下吧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的问题啊 你换个通用的驱动板不行就是高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