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这两个电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6-25):
图CPU发出SA_VID和CPU_SA_SENSE这个信号是从cpu出来的,主板没vccsa供电,1脚有1.1v6脚有12v但没有vccsa电压,fb受SA_VID和CPU_SA_SENSE来源是cpu,这两个信号在什么情况下发出阿。。

网友A:
你只看箭头不注意分析吧 ,CPU_SA_SENSE从电路看是对输出电压的检测怎么可能是从CPU出来的呢 这个电路如果CPU_SA_SENSE送到CPU也是一个输入引脚 你是实地学员我就不戳破了点点你就通了

网友B:
你可以查一下芯片的角位图看一下是怎么说明的

网友C:
1脚1.1就不正常吧。。 你找一下信号来源   反馈 等 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看箭头不注意分析吧 ,CPU_SA_SENSE从电路看是对输出电压的检测怎么可能是从CPU出来的呢 这个电路如果C ...

SA_VID就不是了控制的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查一下芯片的角位图看一下是怎么说明的

SA_VID这个才是重点,到底是什么才发出来的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只看箭头不注意分析吧 ,CPU_SA_SENSE从电路看是对输出电压的检测怎么可能是从CPU出来的呢 这个电路如果C ...

SA_VID是不是收到总线供电电压后,cpu就发出sa_vid同时发出sa_vid控制u10的3反馈脚的目标是不是想说明总线供电在vccsa供电之前,CPU_SA_SENSE是电流检测以防电流过大把cpu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脚1.1就不正常吧。。 你找一下信号来源   反馈 等 查查

电压正常的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A_VID是不是收到总线供电电压后,cpu就发出sa_vid同时发出sa_vid控制u10的3反馈脚的目标是不是想说明总线 ...

你说的是对的 SA后级有没有短路 图中有个VTT_SELECT 产生CPU—VTT 电压的  你可以参考这个修下  其实SA_VID也没什么就是CPU来控制SA的电压范围 和保护功能 慢慢修吧 我也很少修台板 忙着修手机呢

网友:
感觉大家板修好,今天芯片回来了装上好了

网友:
富士康的板吧,扯蛋的,VCCSA连技嘉板上都没有这种控制电路,说明这个电压没什么必要去调节它。

网友:
楼主分析好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 SA后级有没有短路 图中有个VTT_SELECT 产生CPU—VTT 电压的  你可以参考这个修下  其实SA_V ...

我有台手机字库有问题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