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CH5317 開機腳位

楼主(2016-06-25):
有一片82801HO  南橋.  換完還是不觸發.  放電會自動開機正常.但是關電按-PWRBTSW無法觸發. 還是要放電才會自動觸發.求一下SCH5317腳位圖    還有請教還要查那些位置?   PSON也連到IO.  想問 RSMRST# 是那一腳?

順便求82801HO 的圖

网友A:
查下RTC电路吧。看下RTCRST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RTC电路吧。看下RTCRST正常吗

後來跑線 發現有斷線.

网友:
我晕,你修哪个板就下哪个板的电路图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後來跑線 發現有斷線.

是哪里断线?RTC还是PS_ON?

网友C:
发现断线了  是修好了吗   开关到IO断线 还是IO到绿线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现断线了  是修好了吗   开关到IO断线 还是IO到绿线断线

SCH5317  第十三腳...  有圖嗎? 講真的 我也不知道什麼腳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哪里断线?RTC还是PS_ON?

SCH5317  第十三腳...  有圖嗎?  有這IO的圖可以比照一下嗎?  不然也不知道什麼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