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 在大家维修好电源 会不会做短路保护实验

楼主(2016-06-25):
即短接12V到地。。。
如果未确保电路是否正常
会不会很危险。。

网友:
我从来都不会这样做,如果保护不了不就完啦。

网友:
检查电压正常,带负载正常就行了。

网友A:
估计维修人员很少这样试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维修人员很少这样试验 ,......

恩 是的 各路输出正常 上主板 硬盘 进系统 拷机测试

网友B:
串灯泡,做短路保护测试

网友:
没事找事,有的电源设计中短路保护就没有多考虑的,,,如果都有短路保护的话,负载就不会烧成那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串灯泡,做短路保护测试

人家说的是后级12V做短路性测试,不是前级

网友:
电脑电源后级直流输出,电流都比较大,不建议你这样做。万一电源的保护电路没有启动,就呵呵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说的是后级12V做短路性测试,不是前级

串灯泡打保护开机,随便你怎么测试都没问题

网友:
短路保护在电源芯片里面,外围看不见,测试的话没有多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