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450不充电

楼主(2016-06-25):
测试发现是黑圈的电池电流检测电阻坏了,,更换OK

post_deleted

网友:
这是什么鬼,不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主修的可以 ,借鉴了!

网友:
就这样没了?

网友:
(⊙﹏⊙)b...这贴发的过程也要来一个嘛

网友:
这就是精修,不是一开始就换主控,不行再查

网友:
楼主再详细点,多多少少也要有个检修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哦,,机器是不充电,,用户自己换了电池不行,,肯定是主板问题。我拿到机器进系统看显示正在充电,,但是充不进。。拆机放电还是不行,,,然后检查充电芯片,,发现哪个电阻坏了,更换就对了

网友:
检流电阻平时关注的较少

网友:
希望楼主下次发帖能再详细一点!

网友:
不错   , 修好就好肉吃

网友:
怎么看上去黑黑的,是不是烧了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捡钱一样的问题呀

网友:
就是说被楼主秒杀捡钱了是吗

网友:
这种情况 不好报价吧

网友:
楼主分析过程

网友:
如果写写你的判断和分析那就完美了

网友:
是和手机一样出现其他的比如显示冲到百分之98实际冲不进去。干脆不充电。或者越冲越少。这些笔记本上面应该也有把。先给楼主加分

网友:
电流检测电阻损坏可导致无输出或输出异常

网友:
楼主换那个电阻是电流检测电阻,那个电阻坏是不充电的

网友:
这机器声卡爱坏 修过几台了

网友:
我没有检查地检流电阻.下次碰到试下

网友:
这机器我坏了30台一样的机器电池 ,新机器单位买了3年才拿出来用,电池亏电,联想给我全部换了

网友:
不充电基本都是要查这个捡流电阻的,其他很少出问题!

网友:
楼主 还是 分析的 比较清楚 给力 还有图片 好

网友:
给力 技术不错啊

网友:
借签A1278的机器,不过A1278不是不充电

网友:
就这样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