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deaPad 300-15isk电池怎么拆?

楼主(2016-06-25):
同行的本,I7的CPU,  装不上系统,怀疑硬盘坏了,拆机首要拆电池,可是我怎么也拆不下来,最后只好直接拆硬盘了(最后确定是硬盘坏了,让同行拿售后了),大家见过的帮忙说说怎么把电池拆下来?还是说电池是内置的?

网友:
是联想的小新版机器吧。电池是内置拆不开的。

网友:
看图片像是外置

网友:
是的,周围没有卡扣,没有拆机,可能是个假外置

网友:
还没遇见这机器,解决了麻烦说下。

网友A:
已经拆过了,拆后盖就发现电池是连的一条线插到主板上的,外边拆不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拆过了,拆后盖就发现电池是连的一条线插到主板上的,外边拆不下来的

谢谢了,下次就不硬拆了,搞的很不专业,我从外面拆了,没搞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