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43a2tt主板dahkcamb610 不触发

楼主(2016-06-25):
sony svf143a2tt主板dahkcamb610 不触发,摸电源芯片发烫。待机电流0.18偏高。待机芯片tps51427a,测其引脚:1脚基准电压2.0v有  2脚ton没有  3脚vcc开个电源供电输入2v    4脚ENLDO,ldo开启信号居然有10.9v   5脚有3.3v   6脚Vin有19v  7脚  ldo电压输出只有1.6v   11脚反馈没有   14脚EN1有1v   17脚boot1有1.2v    19脚5v供电输入有1.2v    20脚升压反馈有0.8v    24脚boot2有1.3v   27脚EN2有1.7v    29脚有0.8v   32脚FB2有1.7v  下面把图纸发来 望大神帮我看看,小弟虚心请教

网友:
管理  帮我修改下  已经修好  问题是LDO电压拉低造成的,测7脚LDO电压1.6V,明显偏低,正常的应该是5V,把7脚的连线割开,通电再测7脚电压5V,问题很明显了,LDO连接线路短路,直接接个5V烧机   居然是个很小的电容微微的发烫    拆掉测量短路了  补好线通电测试 已经修好   麻烦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