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高清无码,有高手能否帮我分析下这个温控保护。

楼主(2016-06-25):
联想B475 版号11230-1
原故障:能开机正常使用,声卡检测不到。
现故障:就换了个声卡,感觉没有吹飞任何元器件,开机显示logo后掉电,掉电之后电流0.05A,待机电压没有了,待机芯片微烫,测量发现3V_5V_EN 信号被拉低保护导致芯片发烫,换回原来声卡不装声卡一样。不装内存不掉电!

感觉是被这个PURE_HW_SHUTDOWN# 热保护信号拉低了。求高手指点下怎么可以去掉这个温控保护,或者指点一二其他思路。万分感谢!
声卡周围貌似没有掉件,想验证下是否掉件手上无奈没有料板,哪位兄弟有这个板子的麻烦帮我拍个声卡芯片周围的高清无码,先谢谢了。

网友A:
会不会是你上声卡芯片的时候芯片装反了 导致短路了 所以待机芯片发烫  还有第一次换声卡芯片的时候型号是一样的吗

网友: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上声卡芯片的时候芯片装反了 导致短路了 所以待机芯片发烫  还有第一次换声卡芯片的时候型号是一 ...

型号当然一样 绝对没装反的

网友:
图纸上应该都能看到吧,不行就上点位图

网友:
有结果了吗 很想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
导致短路了 所以待机芯片发烫  还有第一次换声卡芯片的时候型号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在换声卡的时候哪里没弄好

网友:
标题醒目。感谢创想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上声卡芯片的时候芯片装反了 导致短路了 所以待机芯片发烫  还有第一次换声卡芯片的时候型号是一 ...

那就先不管声卡芯片 现在去看看待机芯片有引脚脚短路没有 还有主板上面的电感也看看 没有短路换一个待机芯片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chinafixRookie -4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chinafixRookie -6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不管声卡芯片 现在去看看待机芯片有引脚脚短路没有 还有主板上面的电感也看看 没有短路换一个待机 ...

能显示logo的  供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待机芯片第一个换了试了的  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建议用点位图配合图纸一起看

网友:
点位图配合图纸一起看

网友:
你确定  你没掉件吗

网友:
想去温控保护的话,直接把D3601拆了

网友:
不一定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来自: 湖南 来自 湖南
兄弟的分析不无道理,也有可能是其他地方有问题的引起的保护,这个倒是有可能,不过声卡芯片本身不发烫也无短路,不装声卡也同样掉,掉电之后0.05A是因为保护引起的待机芯片微烫,拆声卡芯片之前开机完全没有问题的,关键是现在也能开机显示,显示logo后才掉电的,不装内存有时候也掉,真的想不通这个保护的可能性。已经是修到要放弃了,呵呵 ,。谢谢仁兄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