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715 870-C45 V2关机后电源风扇CPU风扇还在转,怎么修?

楼主(2016-06-25):
今天有台机子,客户说以前是关机后风扇还在转,但可以正常使用,现在是用几分钟就关机,接手后换过电源,换过CPU,不起作用,肯定是主板问题,但不知道怎么修。
现像如下。
V星MS-7715 870-C45 V2上电,开机键有5V,重启有3.3V,能正常开机,但是关机后电源风扇CPU风扇还在转,此时CPU上管有12V,下管无电压,内存上管也有5V,下管没有。桥供电0。不开机的情况下,ATX第14脚(绿线)电压被拉低至1.22V。正常应该是5V吧。没有明显短路,知识不够,没有思路了,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电源绿线电压不正常   导致 持续拉低绿线  一直上电  查绿线相连元器件  既可修复

网友A:
电压明显不正常,14脚。下管也不可能没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明显不正常,14脚。下管也不可能没电啊

下管没电是正常 的  关机后   绿线电压偏低   只是电源输出了供电   虽然供电电路的控制芯片得到了供电  但是没有得到开启   所以不发出控制信号    没有控制信号  上管就不能导通  下管当然没电了

网友:
版主分析的好,绿线是sb5v电压,起动后就被拉底,这里是1.2确实不正常。

网友:
关机不断电的换io不好  就几乎修不好

网友C:
关机后测量什么电压还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我之前也碰过这样的情况,没修好,可否让我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我之前也碰过这样的情况,没修好,可否让我学习下

用几分钟关机的情况是修好了,是因为USB供电小8脚芯片引起的,这芯片有三个,坏了两个,换后就不关机了,但是关机后风扇还转的问题没有修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关机后测量什么电压还在

这就是关机后风扇还在转的问题所在,一接通电源绿线电压被拉低了。所以不开机的情况下还是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管没电是正常 的  关机后   绿线电压偏低   只是电源输出了供电   虽然供电电路的控制芯片得到了供电   ...

对h哈。正常下管肯定有电。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关机后风扇还在转的问题所在,一接通电源绿线电压被拉低了。所以不开机的情况下还是有电压的。

电源绿线被一直拉低,要查绿线相连的零件,我听老徐说过,有可能是网卡问题,不妨把网卡芯片拆下,好了就换网卡芯片吧,如果不是再装上

网友:
维修还是按时序来修

网友:
查绿线相连元件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刷个B l O S试试,V星板B l O S引起的故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