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T6776F问题

楼主(2016-06-25):
NCT6776F    85脚VSB3.3V正常、按开机针61和60脚电压从3.3V降0V、64脚电压却常为3.3V没有跳变,挑开64脚IO没有电压,而底板上有3.3V电压,到底是什么问题?请大侠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还有此板不触发,直接加电BD82C602发热严重

网友:
你是说64脚没电压,挑开后焊盘有电压?IO坏了吧,

网友:
不是的64有3.3V电压按开关不变化

网友A:
64脚 是IO给桥的上电信号吗  没变化  要么IO坏  要么IO的工作条件没到位

网友:
要查下rsmrst

网友:
应该是io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
请大侠开机时序图

NCT6776F .pdf

网友B:

大侠们请看一下64脚待机时应该是高还是低电平?谢谢了

网友:
桥不出S3,请检查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脚 是IO给桥的上电信号吗  没变化  要么IO坏  要么IO的工作条件没到位

64脚应该是SLP_S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侠们请看一下64脚待机时应该是高还是低电平?谢谢了

待机时应该为低,高就代表已经退出S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们请看一下64脚待机时应该是高还是低电平?谢谢了

64脚不应该跳变的  一直为高

网友:
大侠们,说的都有道理,看了后还是不知道待机应该是低还是高电平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待机时应该为低,高就代表已经退出S3,

ASUS P8H61主板上64待机也是高电位 按下开关以后会有一个拉低的动作 然后桥发出 SLP S3 持续的高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ASUS P8H61主板上64待机也是高电位 按下开关以后会有一个拉低的动作 然后桥发出 SLP S3 持续的高电位

华硕的没留意过,楼主也没说这是ASUS,正常情况,待机时SLP_S3#,应该是低吧。

网友:
此板修好了,64脚确为3.3V开机不变

网友:
64是南桥发出的SLP3 查一下桥的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