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各位大侠,屏供电如何测量,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楼主(2016-06-25):
请问各位大侠,屏供电如何测量?最好具体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对照点位图,通哪里测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照点位图,通哪里测哪里

前几天问了一下师傅,屏供电是3.3或者5V。具体也没有测量过,

网友C:
你说得是手机的  还是笔记本的啊  还是显示器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问了一下师傅,屏供电是3.3或者5V。具体也没有测量过,

这是手机版哦,感觉你说的3.3或5V像是显示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手机版哦,感觉你说的3.3或5V像是显示器呢

是的,是的,弄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得是手机的  还是笔记本的啊  还是显示器的啊

显示器,我发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我发错了,不好意思

屏显器的一般都是都线接口处 有三个脚一起的  那里是屏供电  或者屏逻辑板上的保险也可以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显器的一般都是都线接口处 有三个脚一起的  那里是屏供电  或者屏逻辑板上的保险也可以测到

哦,感谢师傅,到时候修的时候可以测量

网友:
晕死。,搞了半天又一个没找对组织的

网友:
人才 跑手机版了
显示器屏供电还不好找?

网友:
这个需要把屏幕扣上去拆可以测量的,没有屏幕是测不到电压的哦。。。。。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一款同型号好的显示屏对着测量就好了,然后自己用本子记下来,此方法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