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局域网的网段与摄像头网段不一致?怎么办?

楼主(2016-06-25):
网络摄像头的IP是192.168.1.* 而人家局域网的网段是 10.7.26.* 这可如何是好?
摄像头

网友:
不能改么 摄像头的/

网友:
在网卡-属性-协议-高级 里,添加一个IP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用电脑或者工程宝登陆摄像机,修改网络IP地址就好了

网友:
网络摄像头的IP是可以修改的,还是如果LAN开了DHCP的话不用改没事的,现在网络摄像头基本都支持DHCP

网友:
这都不是事,

网友:
保证录像机和摄像头同一个网段就可以了,电脑如果想访问,在IP协议里多加一个IP网段

网友:
把ip地址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哦

网友:
修改枪的IP。

网友:
网络摄像头的IP是可以更改的,改为局域网的网段就可以了